请前辈指教

楼主(2003-04-16):
各位前辈:       小弟是哈工大机电学院的学生,现在在三菱电机-哈工大自动化实验室进行毕业设计。    内容是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教学试验装置,下面是我的初步想法:    在一台计算机屏幕上一定的x-y域内滑动鼠标,由计算机以坐标方式纪录鼠标运动,传送给plc(MR-J@S-20A),再由plc传送给两轴位控单元(初步设想是用FX-20GM)。再由位控单元控制两台的交流伺服放大器,并分别控制一个x-y工作台的两轴电机运动,使工作台内按鼠标轨迹运动。    因为制作实际工作台费用较高,所以我决定只进行如下模拟:    不制作工作台,而是将两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同时传送给另一台计算机采集,经过组态软件处理,在计算机屏幕上模拟出一个二维工作台,并实时的显示运动轨迹。    下面的问题请前辈指教:    1。两台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要通过什么硬件和连线才能和计算机进行通讯,计算机可以用组态软件读出信号并在处理后模拟出一个二维工作台吗?    2。位控单元能读出两台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吗?它能传送给计算机处理吗?或是还要有其他装置?    3。PLC能代替位控单元直接对两台电机进行控制吗?编码器的信号可以在计算机发送控制信号的同时反传给计算机吗?    4。一台计算机能直接控制两台交流伺服放大器运动吗?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可以直接由两台伺服放大器同时传送给给另一台计算机进行处理吗?    因为没有经验,很多问题还很幼稚,请前辈原谅。    相应的产品资料又很少,时间也很紧,所以很苦恼。       敬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打算有多少钱做这个项目?

楼主:
2至3万元,买这些东西该够用吧?计算机是有现成的

网友B:
电机的编码信号是脉冲数字信号,可用计数卡(PC用)或PLC的计数模块采集编码信号。软件可用VC,VB,组态软件要花钱的。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的,这要靠你自己决定了。

楼主:
谢谢您,可这信号是要从FX-20GM位置单元上读还是从MR-JS-20A伺服驱动上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