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与无变频、星三角启动的区别

楼主(2003-04-16):
我想知道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与无变频、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区别,希望各位大虾赐教,急用谢谢

网友A(2002-04-04):
变频软起动用在电源质量规格较严场合,除了 要求低压起动外,对电流控制,信号反馈有要求。

网友B(2003-04-16):
直接启动电流很大,是额定电流的7--8倍,最高可大十几倍。 变频其实是变频变压,是低压低频启动,平稳,安全,可靠。 星三角启动是将电压降低1。732倍启动。相对直接启动要好许多

网友(2006-05-01):
变频转数变慢.起动电流小.转矩不变.星三角降压起动转数不变,起动电流变小,起动转矩变小大慨是原来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