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10v稳压电源

楼主(2003-04-16):
我现在使用的传感器需要10v的稳压电源,精度要求0.01v,请问能否实现?

网友A:
电流多大?我有个方案。13997145050

网友B(2007-08-23):
5V稳压三极管加5V稳压二级管

网友C:
用LM317做一个

网友D:
对,用LM317,但不知道电流多大!

网友E:
7809在地极加上一只二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楼上的,人家要的是10±0.01V啊,你的这个方法好像精度不够吧!

网友G(2007-10-10):
三端稳压7810.

网友H:
郑州东明,有一种用LM723做的可调稳压电源电路,6块钱一个,稳压效果很好,我今天就用邮购的电路做了一个稳压电源用,稳压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I:
楼上各位说的所有方案能达到误差0。01V吗?
不可能!!!

网友H:
这个LM723电路稳压电源,电源波动在几十毫伏之内.

网友J:
以上办法都不可能做到0.01v,必须设计一个高稳定度直流线形电源。
不过很怀疑楼主的问题,传感器电源绝无可能要求0.01v的准确度。
估计要求是1%,0.1v,那倒有可能。就算1%,那要求也应该是很过分的。

网友K(2009-08-01):
让专业的人士做专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