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可以用开关电源不行?

楼主(2003-04-16):
我的传感器接12V电池,工作电流为70MA,输出正常.接DC-DC12S12变换器时耗电110MA,系统不工作.哪位大虾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02-12-08):
DC/DC输出干扰,在后面做一级线性滤波试试

网友B(2003-04-16):
开关电源是一个大干扰源,建议用普通稳压电源,多加几级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