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密码

楼主(2003-04-16):
前几天发现一个问题,用FX-20P手持编程器对一台三菱FX2加密,然后传送到EEPROM存贮器中,当用编程器读存贮器的程序时,发现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进入。 不知道密码传入存贮器中是什么原理,另外不用解密软件,有没有其它方法读出存贮器中的程序,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忘记密码当然要有解密程序! 除非你不要PLC内的程序! 解密可找我!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B:
三菱FX,A,富士,松下系列完全解密软件 分分钟搞定!13071264160

楼主:
现在我才知道FX的密码如此简单。根本无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