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凝露损坏的变频的维修和防范!

楼主(2003-04-17):
请问各位:哪里可以维修松下0.75ke及东芝2.2kw变频器费用如何收取。 损坏原因: 由于夏天天气炎热,工厂集中使用中央空调而且温度很低而且工作环境很潮湿。下午下班后,关闭中央空调和所有变频装置。二天上班后,操作台上集一层水,以前一开机便会将变频器烧毁。后来加干燥剂效果也不是很好,到最后不得不用吹风机吹。因为现场有近百台变频如此做法,很耽误时间。(注,变频器是放在电气柜中空间很小)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请各位大虾指教。不胜感谢! 请给位帮我推荐一种可以防凝露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A(2009-03-09):
不建议在电路板上加防水和绝缘材料,因为这样影响了其自有的空间散热,根据热岛效应,那么其在夏天的局部温度会更高,从而影响其寿命和整套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建议假装陶瓷加热器和电气柜空调配合使用。。。尽量防止露点温度的出现。。。。另外白天要少开电气柜的门。。。

如有疑问可咨询:13601385801 大量出售电气柜空调,油冷机,水冷机,空气交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