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的应用层协议是什么

楼主(2003-04-17):
请教 DEVICENET 的应用层协议是什么

网友A:
毫无意义之贴

网友B:
CIP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

网友C(2009-04-27):
ODVA组织的协议都是CIP

网友D(2009-06-08):
引用 网友B:
CIP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

纠正一下:是Common Industrial Protocol

网友C:
ODVA组织管理的devicenet,controlnet,componet.ethernet/ip

应用层都是CIP

所谓的无缝集成

网友E(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