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采集

楼主(2003-04-17):
请教各位用PLC怎样实现对模拟量和开关量的采集阿?而且采了之后还要将这些数据送往上位机,中些都试怎么实现的哪?

网友A:
PLC对开关量和模拟量的采集是通过其开关量输入模块(DI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AI模块)实现的。对于开关量来说,每个连接在DI上的传感器和开关都被分配一个BOOL型的“位”地址(bit),用于在PLC的CPU内记录其状态,对于AI模块,每路模拟量被分配一个WORD型地址,也就是通常所说占一的输入寄存器,用于记录当前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值。 如果希望这些数据被送往上位机,则有两种方式: 1、如果你所用的PLC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如施耐德、三菱,则可以自己在计算机上编写通讯程序,读取自己需要的数据。 2、如果你所用的PLC的通讯协议不是公开的,如西门子的,则需要通过支持该PLC的组态软件来实现对PLC数据的读写。 如果你需要读取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建议你使用施耐德的PLC,因为施耐德的Modbus协议是公开的,通过编写符合该该协议程序可以实现上位机对PLC内部存储区域的读写操作。上位机通讯程序建议你用VB编写,很方便。

楼主:
假如我要用组态王呢 ?

网友B:
呵呵,如果用组态软件那就更EASY了。

网友A:
组态王我没用过,但组态软件在基本的功能上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在组态软件中定义所需要的读取的PLC中数据的地址,并把这些地址同组态软件数据库中的变量相关联,这样就可以在组态软件中查看PLC的数据了。 建议你仔细看看组态王的使用说明吧,上面肯定有相关操作的描述的。

网友C:
我想这问题是很解决的,我们从来不用组态王的,是自已编的。 元非是要清楚,PLC发到上位的数据包中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格式, 仔细分析后,在上位机上编个软件取出不就是了吗。不过这里要注意通讯协议。(注:我用的plc是西门子的,上位机VB的)

网友D(2009-05-22):
用西门子PLC数据采集程序该怎么编啊???

网友D:
用西门子PLC数据采集程序该怎么编啊??? 我做毕业设计急用,谢谢了,真不会

网友D:
PLC首先判断系统的控制方式, 若选择手动方式,则系统可完成压力的重新 设定;若系统选择自动方式, PLC就按照设定 压力自动控制装置运行,包括控制真空泵启 动和停止、电磁阀的启动和闭合,以及对现场 过程参数进行采集. 监测的数据包括:地下储 油罐油气入口压力P1、地下储油罐油气入口 温度T1、地下储油罐油气入口流量F1、膜组 件渗透油气泵后压力P2. 工作过程中,主机根 据压力变送器P1的信号输出(与预先设定值对比)去控制真空泵的开启和停止, P2的信号输出用于控制排气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以确保膜组件前后 的压力差.

完成这样的程序关键是PLC数据采集程序该怎么编?

网友E(2023-04-02):
组态软件 或者自己开发的

现在还可以云组态了

远程编程 远程控制 plc数据接入ERP  MES系统等等

网站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