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方按

楼主(2003-04-17):
斑竹和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现在有下列要求,请各位帮忙提点建议: 1、需要采集精度为0.01%的电压,速度每秒10次 2、需要采集精度为30秒的角位移信号 3、以上的采集的信号要能在WINDOWS里实时显示和处理 4、要能够导入实时数据EXCEL里

网友A:
1.选择一块实际精度14位以上的A/D卡,如凌华的ACL-8216 2.选择一块精度足够高的编码器加一块编码器卡如凌华的PCI-8133 3.没有问题 4.取决于软件编程,也有一些方便的二次开发软件,如凌华的DAQBench中有excel数据连接模块。

楼主:
我想用USB16位的携带方便,还有编码器的产品我不熟悉,也请斑竹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