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有谁能开发OPC驱动?在上海

楼主(2003-04-17):
连Fix 7.0,共三个,两个是Modbus协议的,一个连Honeywell的EBI

网友A(2003-03-14):
只要一个opc server 就搞定了!要一定在上海吗?

楼主:
就我所知,现场调试工作也很多的啊

网友A:
modbus规约还是ebi的opcclient? opc 开发工具包都支持 da 1.0 and 2.0! 不会是modbus 部分的数据解析吧!

楼主:
三个驱动,两种类型: 1、Modbus RTU 差不多就是Modbus数据解析,再加上个OPC的壳 2、Honeywell的EBI系统提供的API函数接口 调用API函数读入数据,再解析,再加上个OPC的壳,另外也可以读入数据后,再解析,再调用Intellution的EDA写入Fix的数据库 这些过程我也明白,只是不会编程。还有Intellution的OPC开发工具包我这里有。

网友A:
您这种方案的话, 相当于opc 驱动还要完成 1.对rtu遥控功能数据通道设计! 2.对变位遥信的数据处理 不是一个驱动,是fix 的平台的整个整合!

楼主:
大哥,没那么严重,我上次工程曾捎带着做了4个驱动,就是找人拿Intellution的OPC Tool kit开发的,只要将Modbus数据解析部分加进去(根据不同的设备要现场调试出来),其余的开发包全做掉了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我是杭州的。我写过很多这类程序。 hzxiao@yeah.net

网友B:
kwmdhc: 收到我发给你的邮件了吗?

网友C(2003-04-17):
我是新手,请问fix是什么呀? 另外问一下:我要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计数,大约没25豪秒一个成品,数据要存入到数据库中,应该如何做? 必须要用实时数据库吗?

网友A:
可作成累计量,放在普通数据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