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代码雏形!

楼主(2003-04-17):
使用OPC基金会的动态联接库制作的OPC客户端 提供以VB为开发背景的流程图制作的OCX控件!(报警指示,工位值显示) 提供数据存储功能(历史库3秒/点(工位),SQL—SERVER) 提供工艺考核功能(与工作实际操作一致) 提供报警信息! 提供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 你们认为还需要什么?

楼主:
对于工控网的大哥们,我认为你们应该制作一个系统的企业解决方案,如果只是停留在代码的编写上,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企业不需要一流的程序员,但需要一流的软件来帮他们! 我只是投石问路吧了!也希望各位大哥,提供宝贵的经验!我看过很多关于OPC的开发环境,(1)用户掌握代码太不现实了,有的用户连SQLSERVER都不知道是什么,(2)有的提供的OPC控件不是太少就是太烂,更本无法与工控软件比较!

网友A:
提一点建议,OPC,只是一种通讯方式不要把OPC当作可轻易使用的资源! 应当尽量少使用OPC通讯的情况! 如果一个OPC Server 加入10个client和加入一个client ,再使用shareMemory ,这个效率问题肯定分出高下!

楼主:
提一个有趣的事情:某工厂从外加入数据采集系统,一年后的使用情况为同时在线不超过3个(部门为:调度室和偶尔查看的部门厂长),所以说效率问题是程序员解决的问题,就算你不通过OPC,从SQL数据库读写数据也可以满足要求(单线程)!

楼主:
如果采用SOCK进行数据发送的话,好吗? 即:OPCSERVER1——OPC--(OPCclient1/OPCSERVER2) ——SOCK--OPCclient2

网友A:
OPCSERVER1——OPCclient1---ShareMemory----Local Trend.....

楼主:
我再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