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只能维持0-12HZ,时间紧迫,忘大家都来点建议!!!!!

楼主(2003-04-17):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440,由于实验的需要,PID我们没有用变频器自带的 PID,我们欲实现PID对变频器的控制(频率),我们用的是4-20ma的PID,而变频器是0-20ma。 单按相应的要求输入参数时,变频器最高的频率只能达到12HZ,但12HZ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请问大家如何可以把变频器的频率调高????? 电动机380v,1.5A,0.55kw,1400r/m.三相异步。 PID:输入,输出都是4-20MA。 传感器:4-40MA 时间紧迫,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440给定值是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

网友B:
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检查变频器的频率限制; 为何不采用内部PID呢?性能又好,又省钱.

网友C:
1、直接将表串入变频器的接入端子处检查电流信号是否正常; 2、检查变频器参数设定、跳线是否正确; 3、手动开启变频器是指运行到50HZ,看能不能行; 反正要一步步排除,最终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D:
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440的输入阻抗是250Ω,再加线路阻抗, 如你的PID输出电压太低,就达不到20MA。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手动开启变频器可以运行到50HZ,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440给定值是电压信号(那样可以达到50HZ),他也可以改为电流信号(0-20MA),而我们也恰恰需要输入为电流信号。我检查了端子处检查电流信号是否正常,一切正常(PID控制反作用)。 变频器是接的3,4。其他的没有接。 现在我们把回油管关小,压力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但就是速度比较慢,(因为只有12HZ的频率),如果可以达到25HZ最好了。

网友E:
虽然我没有用过西门子变频器但使用过多种品牌的变频器,这里谈谈从以往的一点经验 1、有可能是某项参数设置不合理造成频率上不去,可将所有参数初始化重新设置 2、可以用一块芯片(型号记不清了)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3、你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置将输入信号放大,以提高输出频率

网友F:
非常简单,只需把拨位开关DIP1设为ON,P0756设为2,P0757设为4。

网友G:
mm440的sdp上有两个dip开关,对应着两路IA/D信号选择,拨上去为0-20ma.且P0756=2,P0759=12,P0760=50%,P0757=4,P0758=0%,P0761=4,P2000=50Hz,这样设置就可以使4-20ma对应0-50Hz了。

网友H:
因为你有外置PID已经是闭环,变频器采用开环工作方式就可以解决问题,设成闭环当然不对喽。 和信号没关系的。西门子公司的变频器440对0-20ma和4-20MA都是完全适应的。 我在这说个经验,对任和变频器用内置PID,变频器就闭环模似。外置PID,一定得使变频器就工做开环模似,不过其给定信号是智能的外置PID调节器在自动调整罢了。 恳请您的帮助:按我的去做没错。成功了告诉我一下就行了。

网友I:
恳请您的帮助: 同意楼上的意见,但补充一点:你的PID输出功率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