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供水中的问题

楼主(2003-04-17):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调试变频供水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忙。 问题是:当出厂水管网压力大于0.4Mpa时,变频器输出往下调,但是,只能往下调到45HZ,否则电机会出现反转,原因是管网压力高于泵出口压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换电机,提高电机输出力矩;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恒转据的,还有把它的力矩输出调到100%

网友C:
管网的止回阀坏了. 如果管网没有止回阀,那就是供水设计上的严重失误.

网友D:
我赞成imgg老兄的看法,我在公司里是负责变频给水设备的设计,你所说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几次,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水泵选型不合理,2、变频器容量偏小,3、止回阀损坏。你考虑好这几个原因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看来都是专家,有谁愿意教教我有关水泵功率和扬程等的计算方法吗? 我是卖变频器的,有时也要为人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服务。 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