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XA-C320的问题!

楼主(2003-04-17):
本人最近使用了MOXA-C320作为工业控制系统中的串口扩展,经常出现从串口读不到数据,而且程序运行后,CPU的负荷特别的高,而MOXA接收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程序中重新对串口初始化后一切正常,这种情况是在WIN2000操作系统中出现的,在WIN98中同样的程序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可有仁兄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否有什么解决方法? 另外,用MOXA-CN2516,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本人觉得这好像是C320在WIN2000下驱动程序的问题? 期待各位达人的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请检查您所使用的MOXA安装光盘的版本号,最新版本应为1.07版,如您使用的是旧版本,您可至MOXA网站下载,或者也可以上www.ht.com.cn进行下载,如还有疑问,可与当地经销商联系,如您在上海,可以先通过MAIL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