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与Modbus的根本区别在?

楼主(2003-04-18):
SIEMENS的Profibus,MODICON的MODBUS感觉可以直接连接通讯,而且跟485也类似。是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odbus 的应用层和PROFIBUS的应用层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我不懂PROFIBUS,但我知道MODBUS,MODBUS肯定不通过桥不能与PROFIBUS通讯。

网友C:
现在有一种模块可互相转换这二者。

网友D(2007-08-08):
请问是什么模块啊.还是解决这个转化的方案啊

网友D:
二者是不可以直接进行通信的,因为他们使用的协议不同,你说的485,其实确切的说是MODBUS协议,要经过协议转化才能实现,可由专门的网桥来实现,本人目前主要就是做这个网桥开发,难度特大,希望同仁给予赐教

网友E(2007-09-12):
我觉得MODBUS和PROFIBUS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通讯的最大速率不同,执行的总线轮巡方式不同,PROFIBUS 可以最高达到12Mbps,MODBUS 仅仅是一种主从协议。而PROFIBUS支持主从协议,同时在支持多个主站,主站采用令牌方式。而支持的从站个数也不同,MODBUS 支持最多256个,而PROFIBUS是32个,如果加上REPEATER可以扩展到126个。其物理介质都是RS485,屏蔽双绞线的。另外还有就是指令的区别了。如果要详细了解,可以互动聊聊 。求得共同发展。

网友E:
如果想实现二种协议的互换就要用MODBUS-PROFIBUS转换器了。我知道北京有一家,至于质量如何就不知道了。我这里有他们的参考资料。另外,国外也有。比如HMS公司的,但是这个价格肯定贵啊。。。

网友F:
必须要通讯适配器才行

网友G:
不可以吧,协议不一样

网友H:
不可以直接通讯
但是当中可以加转换器来实现,profibus侧为主站

网友I:
有这东西,http://www.goldtopone.com/,不过我没用过,挺感兴趣的.

网友J(2009-04-29):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不行 协议帧都不通

网友L(2009-07-14):
北京金鼎旺

网友M:
不可以的

需要协议转换器

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Exhibit2/exhview.asp?pid=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