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怎么就自动停了呢

楼主(2003-04-18):
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怎么就自动停了呢??? 急啊,谁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型号??显示??

网友B:
什么变频器这么烂,要么就是设置有问题或是接线问题

网友C:
什么牌子??

网友D:
首先看是否故障保护?再看是否由于某种因素误发了停止控制信号(无论是模拟信号或开关信号控制)。要不就是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路产生故障了。

网友E:
内控还是外控

网友F:
你要诚心问问题,就把详细情况写清楚!!!!!!!

网友G:
我遇见过干扰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H(2009-12-28):
我现在遇到一个自动停又自动起的问题。无故障报警。一开始怀疑变频器方面的问题,更换一个机器后使用个把来月又重新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更换仍使用一个月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好长时间了

网友I(2011-09-19):
VS-606V7系列变频器在工作20-30分钟后会自动停止,再上电继续工作,这个动作重复,在停止时也没报警,是很快就停止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I:
急啊,VS-606V7系列变频器在工作20-30分钟后会自动停止,再上电继续工作,这个动作重复,在停止时也没报警,是很快就停止了,这是为什么? 谁知道快点回答,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