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3-04-18):
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与电脑通过串口相连时(rs232),与其相关的DVOP2320(DVOP1160,DVOP1960)指的是什么?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dvop1160,dvop1960,dvop2320只是不同型号的rs232的连线(比如9芯、25芯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用的rs232的连线是哪儿来的?供应商应该给你解决panaterm通讯不上的问题。注意:这根线是特定的,不要乱接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