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相序判别

楼主(2003-04-18):
STC-2对电动机供电的相序判别 有时,对电动机的供电的相序需要判别,STC-2版本的改进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增加了2个虚拟 继电器输出DO4,DO5(DO1,DO2,DO3为时间的继电器输出)DO4 输出定义如下:如果相序为正确的相序 输出0,如果为反序输出1,缺相或者供电严重不平衡输出1;DO5为缺相判别,如果系统缺相或者供 电严重不平衡,DO5=1,平常为0。 用户根据这些信息就可以判别电动机供电相序是否正确,是否供电不平衡,是否缺相。

网友A(2011-07-27):
一般用户在保护电动机等不能反转的设备电源时,只需要加装最新最先进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产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