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S驱动接口是否开放?

楼主(2003-04-18):
我想开发LON网络访问接口,但是不知是否可以通过编写LNS程序,实现这种接口与LNS连接,通讯。请各位大侠指教。

求是!

网友:
用LNS Developer Kit 可以作开发

网友A:
驱动接口是不开放的. 想自己开发网络接口要做两件事情: 1.弄通709.1协议自己编协议栈做网卡(用Neuron芯片做网卡性能不高) 2.自己开发LNS sorry这两样我都没做过所以没法说难不难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