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集电机的开关及故障状态?》

楼主(2003-04-18):
是否可以从显示电机开停的显示灯处采集电机的开停状态?另外,如果要采集电机的故障状态,是否可以从诊断电机是否出现故障的若继电器处采集故障信号?如果可以,改如何采集?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电机智能监控器,请访问我公司网址:www.tancy.com。 或者电话:0577-64839420。我公司生产的DZJ系列电机智能监控器为一国家级新产品。

网友B:
你的电机应该由接触器来控制起停的吧?那接触器加个辅助触点,用他来给出信号!热继电器上也有辅助触点给出,不用什么电机监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