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可不可以做显示器用

楼主(2003-04-18):
请问触摸屏可不可以做显示器用,此显示器只做显示器没有控制功能

网友A(2003-03-04):
那干吗不直接买显示器?

网友B:
应当是不可行的,因为,通讯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定要用,要么在PC的通讯接口上想办法,要么在触摸屏接口想办法,总之,代价不会小于购买一台显示器。

网友C:
直接买台显示器便宜多了。

网友D:
你愿花几千块买个几百的显示器吗?

网友E:
触摸屏和显示器本来就不是一个东东,显示器是输出设备,触摸屏是输入设备.现在有不少产品是集成有触摸屏的显示设备,也许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其实你的意思是想在触摸屏上加上VGA输入口,这样触摸屏同时有了显示的功能,这并非完全没用,比如可以把控制网络和安防网络合并。

网友G(2003-04-04):
Pro-face的GP2600和GP2500加一块VM卡后可以有显示功能.同时还可以外接输出到一个显示器,令外接4个摄像头.

网友D:
刷新速度够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