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方式与V/F方式各有何优缺点?

楼主(2003-04-18):
请教各位大虾: 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方式与V/F方式各有何优缺点? 例如在启动力矩、启动电流、额定力矩、额定电流、动态性能(低频段)、动态性能(高频段)等方面比较。 承蒙各位高手指教。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2003-03-11):
为何没人答复? 我先谢谢各位了!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很想了解,但v/f方式和矢量方式都有带与不带速度传感器控制的。不知你指的是哪一种?

网友B:
请联系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029-4273667

网友C(2003-04-17):
有那种产品用了无速度传感器技术吗,我很急着想知道,

网友D:
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技术即矢量跟踪技术,即不用速度传感器,而采用侦测输出电流相位与模型的相位差,然后进行补偿,以达到输出恒转速或转矩的方法。这种方法精度大概会达到万分之五,但加了传感器后构成的是闭环控制,能达到万分之一。我从ABB那看到的精度指标,而富士何安川也能达到,其他品牌好象不行。 这样回答不知对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E:
明电舍的变频器也可以达到这个技术指标: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为0.5%,带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为0.01%

楼主:
谢谢各位了,没想到这么久的贴子还有人回。 再祝各位工作顺利! 望不吝赐教! 就以上我的问题, 有没有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参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