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机子可以修了!!

楼主(2003-04-18):
华为的体系目前已经被“EMERSON”所继承! 如果你的机子过了18个月,也就是老华为的机子,你放心---都可以维修! 如果你有华为的老机子,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TD1000任何机子都可以维修,联系后给你报个价,目前整机更换,保修6个月! 目前此服务没有一个品牌有!都是扔掉了可惜!又没地方修! 即使修了,也是焊个零件,3个月保修,问题很大!

楼主:
看来是可以考虑修HUAWEI的机子了!

网友A:
“目前此服务没有一个牌子有”??? 浅薄!!!

楼主:
TO 楼上: 本司是EMERSON公司授权客户服务中心!小功率的机子过保后只要付点小钱就给你换整机!其他什么品牌有这样的承诺!谢谢楼上能给指点迷津!

网友B:
TO 楼上: 付点小钱是多少啊?你们换回的机器怎么处理?回收?还是修好再卖?

楼主:
换回的机子分几种处理方法: (1)是模块问题的,更换模块; (2)是驱动问题的,更换驱动版; 不修修补补,以保证维修效果!另外,保修机为6个月!

网友C:
td1000模块坏,滤波电容爆了,$?

楼主:
你只要将你的型号和条形码发电邮给我,我就可以给你报价! 谢谢你的信任!

楼主:
希望用过华为或正在使用EMERSON的同志多多讨论!

网友D:
TD1000,在带动纺织梳棉道夫减速齿轮机时,经常带不动。请 教。

楼主:
楼上:带不动的具体含义是不是经常跳E001?还是有输出但电机不转? 还是刚开启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2009-04-01):
外部调速(0-10V)不起作用,请问除了F000外还有哪个参数要调啊?接线绝对没错

网友E:
外部调速(0-10V)不起作用,请问除了F000外还有哪个参数要调啊?接线绝对没错,但变频器不在RUN的状态下又可以调

网友F:
请问你处的配件外卖吗?我处一台华为TD1000/1.5kw/380v变频器的cpu板报会了,想买一快多少钱?Langtian7924@qq.com

网友G:
对:谭祥志 关于

外部调速(0-10V)不起作用,请问除了F000外还有哪个参数要调啊?接线绝对没错

内容的回复:

外部端子控制,只需改F000为3。F003为1。如果不起作用,要么电位器损坏,要么主板模拟通道损坏。

网友G:
部端子控制,只需改F000为3。F003为1。如果不起作用,要么电位器损坏,要么主板模拟通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