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语言编程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3-04-18):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工控!还请各位多多照顾! 小弟现在做毕业设计遇到难题了! 问题是:如何通过开关量控制卡pc6401用c语言编程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拜托各位大虾了!

网友A:
首先,你用的开关量控制卡能不能发脉冲?因为一般的I/O卡不具备这个功能,如果不能发,那你如何控制呢? 其次,使用C语言编程,要看你的卡是否有软件支持,是否提供了函数库(即接口),然后你才能编程控制硬件。

网友B:
谢谢楼上这位师兄能给我提怎么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我的卡不具备发脉冲的功能,脉冲是要用c语言编程来实现的! 另外,我的卡它有软件支持,可以用c语言开发,而且它也提供了些函数库,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函数库是用来干什么的!还请师兄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