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网络屏蔽

楼主(2003-04-18):
请教各位DX,485通讯网络如何屏蔽?我采用DA+ ======DA+,DA- ========DA-,GND===GND。 PLC为OMRON CPM1A、CPM2A同组态王通讯,老有通讯不成功的现象。

网友A:
请到组态王的网站上下载OMRON 的最新驱动,如果CPM1A,CPM2A的通讯参数您没有改过,默认参数9600,7,2,偶校验,设备地址为0,此参数要求与硬件地址一致,有问题请和我们联系。010-82665206转技术部

网友B:
降低速率

楼主:
THANKS A LOT ! 问题解决,通讯线避开电源线(变频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