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控制FP0C16T的问题

楼主(2003-04-18):
请问怎样用pws1711控制plc的x输入端,比如x0。我要求写入到plc0000x点,但是每次都是提示出错,而且x0的灯也不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C的输入端怎么能够用触摸屏去控制呢?拜托你去认真地了解一下PLC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老大,我是学高级语言编程的,我是半路出家呀!谢谢你了,如果从理论上不可行我就不在去满世界找答案了!

网友B:
你说的是否为松下电工FP0-C16T的PWM输出,如果是那就简单。用PLC的输出点Y0或Y1作为PWM脉冲输出可控制松下电工变频器,不需外加摸拟量。

网友A:
immc1979说的是用台达的PWS1711来控制FP0-C16T,其实你的意思是想在触摸屏上给PLC发一个开关量信号对吧?那你可以直接对某个中间位进行操作就OK了。

网友C:
改plc0000x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