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微控制器P8XC592?!

楼主(2003-04-18):
(无正文)

网友A(2002-10-14):
我正在用过!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两台pc机间的can通信调试, 我这边是下位机,用的板卡是自行设计的,用的是p8xc592的芯片。 对方是上位机,用的板卡是买的can通信网卡产品。 现在通信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发送数据,对方接收数据, 如果我发送索引为0—9的10帧数据, 对方有时收到正确的数据,与我发送的数据一致, 有时收到索引为0、1、0、1、2、3、4、5、6的数据 或是0、1、2、3、4、5、6、7、0的数据 等等不同的错误数据, 其中,有迹可循的是每次错误发送都是从第0帧开始,再继续顺序发送; 但是,对方发送,我接收,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大了,设计到你的程序结构,通信方式。不知情况不敢回答

网友C(2003-04-08):
你好,我正在用p8xc592,但是我是刚刚接触。我看的是邬宽明的那本书。 请问那还能买到其他介绍CAN总线的书?多谢

网友D:
输出控制寄存器究竟怎么控制? 80C592CPU不响应CAN中断,请教这方面的程序源代码,另附我写的源代码,忘大虾们指正 format_can: mov canadr,#control ; mov candat,#00000001b ; mov a,candat jnb acc.0,format_can ; mov canadr,#acceptance_mask mov candat,#0ffh ; mov canadr,#acceptance_code mov candat,#01h ;ID=0000,0001,×××× mov canadr,#bus_timing_0 mov candat,#00h mov canadr,#bus_timing_1 ;speed=1Mbps mov candat,#14h mov canadr,#output_control mov candat,#0fah mov canadr,#control mov a,candat anl a,#11111110b mov candat,a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