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3-04-18):
各位豪杰 请问如何自制S7200编程电缆

网友A:
呵呵,我也不会

网友B:
232-485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C(2005-04-04):
用通用232-485转换器,485口+接S7的P1口的3脚,-接P1口的8脚,但是还是通信不上,请问各师傅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05-07-13):
请问如何自制S7200编程电缆

网友E:
里面有技术,不好作。到卖西门子PLC那儿,他们一般有自己防制的,很便宜

网友F(2009-06-05):
西门子销售说要5,6百哟

网友G:
十几块就可以买到了

欢迎来我的淘宝店逛逛,PLC、触摸屏编程电缆连接电缆

http://shop359033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