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7-300cpu312如何测量频率信号

楼主(2003-04-18):
现在我有一台s7-300,cpu是312IFM,想测量流量计输出的频率信号,该信号是直接接在cpu自带的di模块124.6上,请问如何编程,是否要调用sfb,是则又如何调用,谢谢,很急!

网友A:
首先,要确认124.6输入是否具备高速计数能力,频率范围是否满足,若不满足就要增加高速计数模块了.若满足,注意PLC程序的扫描频率(即1/最大扫描时间)是否大于流量计的最大频率,大于时使用一条计数指令,否则就要在程序中多处使用计数指令.

网友B:
我看到西门子S7-300的手册上讲124.6-125.1可以作为频率信号的输入口。需要调用SFB模块吗?西门子公司的人说需要调用SFB30或SFB48,但我不知道这些SFB的背景DB是什么及它们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C:
看SFB30和SFB40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