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Delphi6中使用OPCDAAuto.dll的问题。

楼主(2003-04-19):
Delphi 6 我注册了OPCDAAuto.dll后, 在我的project中选择project/import type library, 找到OPC Automation 2.0后点击install出现如下错误: OPCAutomation_TLB.pas(1240): Cannot assign to a read-only property ................................................................ ................................................................ 该行内容如下: DefaultInterface.IsActive := IsActive;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另外问一下,对于不同的OPC服务器,是否只需要修改OPCServerName和NodeName就可以连接上。

网友A:
你可以根据NodeName读OPCServerName,在连接。 由于.....不见得连的上

网友B:
这是delphi6生成TLB中的一些转换问题! delphi 5中就没有这类问题了!

网友C:
有没有OPCDAAuto.dll的资料,谢谢gpii@163.net

楼主:
有谁知道在Delphi 6中如何解决么?

楼主:
to deng_lp 换个办法,能否将Delphi 5中install后生成的文件发个给我试试看。

网友B:
可别忘了,写完后给我发一份! 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