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做MODBUS电缆吗?

楼主(2003-04-19):
有谁知道做MODBUS电缆吗?请赐教

网友A(2003-02-11):
提供特价modbus通讯同轴电缆(黑色)10元/米 500米起订,量大从优.

网友A:
胡扯。用普通KVV2*1.0的控制电缆就可以啦。

网友B:
modbus电缆使用作编程、通讯还是什么? 编程的话,像compact,quantum,monmentum等编程电缆参照各自帮助重的通讯或硬件部分的帮助。像premium,micro,neza,nano等plc需购买现成的。 通讯电缆需分清连接什么plc,物理接口,参照变成电缆制作方式,然后改造以下即可。

网友C(2003-04-16):
232的用RS232的DTE----DTE接法。485的两条线根据你的232/485转换器定义。

网友D:
用超五网线做就可,我实用过300多米,效果很好

网友E:
2对3,3对2,4对6,6对4(或4、6短接)7、8短接,5对5

网友F:
QUANTUM硬件手册上有呀!你可以参照上面做,挺方便的!如有需求,请联系MAIL:xjtitihu@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