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程序

楼主(2003-04-19):
我的控制模块使用了3150,AT29C256,晶振为10MHZ.我的模板配置如下: off-chip memory Start End Rom 0x0000 0x0000 Non-volatile 0x0000 0x7fff Ram 0x0000 0x0000 I/0 0x0000 0x0000 Non-Volatile memory type: flash sector size: 64 按照这样的配置,生成的*.NEI有78K,不知这样配置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A(2003-03-13):
我认为没有问题,我用的片外存储器为Flash,地址从0000-7FFF,生成的.nei文件也是78k,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B:
NEI文件大小并不等于是把它烧录到FLASH中的大小,在编译过程中可以看到各存储器(RAM,ROM)的占用情况。

网友C:
我用FT3150作了一块电路板做通信用,可是有几个引脚不知道怎么接法,(ITCMODE,SLEEP ,COMMACTIVE,RTMP)我悬空了,可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使用的LONBUILDER收到一次服务器引脚消息,可能是我的FT3150焊的不好(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悬空的那几个引脚的原因,我的服务器LED灯亮了,以后怎么调试也不能和开发站通信了。之后我把ICTMODE引脚接地,这个时候服务器LED在闪烁(频率比较低),可是开发站就是收不到服务消息,《而且最关键的事SLEEP引脚一直处在低状态。》请您一定要给予帮助啊!!

网友D:
在编译过程中可以看到各存储器(RAM,ROM)的占用情况??? 用什么看哪!!!!!!!! 应该是编完了看MAP文件吧!!! 呵呵!!!!!!!!!!!!!

网友E(2003-04-18):
build.log里就有

网友D:
没有!! 绝对没有!!!

网友D:
* AREA * * ALLOCATED * * UNUSED * From To Len From To Len SYSTEM IMAGE FLASH 0000 3FFF 4000 - RESERVED - OffChip FLASH (EECODE) 4000 40FF 0100 4028 40FF 00D8 OffChip FLASH (Pool) - AVAILABLE - 4100 7FFF 3F00 OnChip RAM (System) E800 EA1C 021D - NONE - OnChip RAMFAR EA1D EA5C 0040 EA1D EA5C 0040 OnChip RAM (System) EA5D EC6F 0213 - NONE - OnChip RAMFAR EC70 ECEF 0080 - NONE - OnChip RAM (Pool) - AVAILABLE - ECF0 EFFD 030E OnChip RAMNEAR EFFE EFFF 0002 - NONE - OnChip EEPROM (Prolog) F000 F028 0029 - NONE - OnChip EEPROM (Config) F029 F0B1 0089 - NONE - OnChip EECODE F0B2 F0D8 0027 - NONE - OnChip EEPROM (Pool) - AVAILABLE - F0D9 F1ED 0115 OnChip EEPROM (MemCtl) F1EE F1FC 000F - NONE - OnChip EEPROM (Epilog) F1FD F1FF 0003 - NONE - End of Memory Area List NEURON CHIP (R) Linker v3.1.010 Copyright (c) 1989, 1996 Echelon Corp Page 2 Thu Jun 21 15:28:28 2001 PROD\TESTE485.nxr Link Memory Usage Statistics: EEPROM Usage: (not necessarily in order of physical layout) (includes application use of external Flash memory) Reserved for System Firmware 16128 bytes System Data & Parameters 88 bytes Domain & Address Tables 105 bytes Network Variable Config Tables 6 bytes Application EEPROM Variables 0 bytes Library EEPROM Variables 0 bytes Application Code & Const Data 26 bytes Library Code & Const Data 39 bytes Self-Identification Data 11 bytes ----- Total EEPROM Requirement 16403 bytes Remaining EEPROM 16621 bytes RAM Usage: (not necessarily in order of physical layout) System Data & Parameters 553 bytes Transaction Control Blocks 95 bytes Appl Timers & I/O Change Events 0 bytes Network & Application Buffers 424 bytes Flash Memory System RAM Buffer 128 bytes Application RAM Variables 2 bytes Library RAM Variables 0 bytes ----- Total RAM Requirement 1202 bytes Remaining RAM 846 bytes Successfully linked for 3150. Memory Map (14 bytes of System EEPROM) for external memory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