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我的编码器中的数据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楼主(2003-04-19):
请问各位高手: 编码器在没动的情况下,监测出有脉冲产生,怎么回事? 请回E-mail:ly_zwjhua@sohu.com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用示波器看一下;一般情况下,这种干扰可用高频虑波电容去除。

楼主:
到哪里可以找到高频虑波电容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