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5-115U与上位机通讯一定要增加通讯模块吗?

楼主(2003-04-19):
请教各位高手: 我有两个问题: 1、西门子S5-115U与上位机通讯一定要增加通讯模块吗? 2、一台工控机连接两台PLC并增加PCI模拟量输入模块运行稳定吗?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S5与上位机通讯公开的资料是一定要有通讯模块的,且不支持TCP/IP(有一些模块不是西门子出的,可接在S5系统上支持TCP/IP)。

网友B:
使用编程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