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霍尼威尔接近开关

楼主(2003-04-19):
我使用霍尼威尔的接近开关,按照说明书接线为什么开关无法接通,请问,蓝线,棕线,黑线 三根线该怎么接,我使用24VDC电源,输入到PLC,需要接地吗?

网友A:
棕色线接电源24v正极,兰线接负,黑线接PLC的输入接线端,是否能正常工作还得看开关的输出状态与你PLC匹配,也就是NPN还是PNP输出。

楼主:
谢谢,我已经用好了,请问NPN或PNP输出能通过改变接线方式改变吗?

网友B:
当然不可以了,不过一般而言接近开关都有内部的保护电路,接错线应该不会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