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耦降压启动器的触点经常烧坏

楼主(2003-04-20):
有两台自耦降压启动器一台155kw。一台75kw各用来驱动75kw水泵电机。其高压端的触点经常烧坏,有什么办法解决?清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自耦减压器固有的毛病,现在一般都用软起了。若要邦助就找我

网友B:
用软启动

网友A:
什莫是软启动?请指教。

网友C(2008-02-14):
负载过大,或者换成软启动.

网友D:
在网上搜索软启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