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把lonworks电力线节点源程序给贴出来?谢谢

楼主(2003-04-21):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到那里下载软件。只有恳求给出源程序了。 相关连接:http://www.echelon.com.cn/Download/PL_Node/PL_Node.htm

网友A: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CodeWizard Timestamp> // Run on Tue Aug 20 15:50:25 2002, version 3.00.52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 File: dimmer.nc // // // Generated by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Version 3.00.52 // Copyright ?2001 Echel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ECHEL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OR CONDITION OF // ANY KIND,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OR IN // ANY COMMUNICATION WITH YOU,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SATISFACTORY // QUALITY,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 NONINFRINGEMENT, AND THEIR EQUIVALENTS. //// // Written By: // // Description: ////////////////////////////////////////////////////////////////////////////// #ifndef _dimmer_NC_ #define _dimmer_NC_ ///////////////////////////////////////////////////////////////////////////// // Header Files // #include "dimmer.h" #include "common.h" // define file directory #ifndef _USE_NO_CPARAMS_ACCESS DIRECTORY_STORAGE TFileDirectory FileDirectory = { FILE_DIRECTORY_VERSION, // major and minor version number (one byte) NUM_FILES, { #ifdef _USE_DIRECT_CPARAMS_ACCESS { cp_template_file_len, TEMPLATE_TYPE, cp_template_file }, { cp_modifiable_value_file_len, VALUE_TYPE, cp_modifiable_value_file }, { cp_readonly_value_file_len, VALUE_TYPE, cp_readonly_value_file } #else // def. _USE_FTP_CPARAMS_ACCESS { NULL_INFO, { 0ul, cp_template_file_len }, TEMPLATE_TYPE, cp_template_file }, { NULL_INFO, { 0ul, cp_modifiable_value_file_len }, VALUE_TYPE, cp_modifiable_value_file }, { NULL_INFO, { 0ul, cp_readonly_value_file_len }, VALUE_TYPE, cp_readonly_value_file } #endif // def. _USE_DIRECT_CPARAMS_ACCESS } }; #endif // def. _USE_NO_CPARAMS_ACCESS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code here. // DO NOT EDIT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generated code in these blocks // between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and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Include Enum Type Headers> // //<Include Headers> // //<Device CP Family Declarations> // //<Device CP Declarations> // //<Device Input NV Declarations> // //<Device Output NV Declarations> // // <Include NC>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 Neuron C Files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code here. // DO NOT EDIT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generated code in these blocks! //<Input NV>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code here. // DO NOT EDIT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generated code in these blocks! //<Input NV Define> #ifdef _HAS_INP_DEV_NV // //<Device NV When>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 TODO: Add code to handle input network variable processing } #endif //_HAS_INPUT_NV_ network input SNVT_switch nviLampValue; network output SNVT_switch nvoSwitch; IO_0 output triac pulse sync(IO_5) invert clockedge(+-) ioDimmer; const unsigned long MIN_BRIGHTNESS = 400; const unsigned long MAX_BRIGHTNESS = 0 ; const unsigned long ON = 1; signed long currentBrightness; signed long setBrightness; ///////////////////////////////////////////////////////////////////////////// // Execute system/scheduler commands when they occur // when (reset) { io_out(ioDimmer,MAX_BRIGHTNESS); current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 when (offline) { } when (online) { } when (wink) { // TODO: Add appropriate wink behavior here } when (nv_update_occurs) { nvoSwitch = nviLampValue; setBrightness = nviLampValue.value; if (nviLampValue.state == 1) currentBrightness= 400 - 2 * setBrightness; else currentBrightness = 400; io_out(ioDimmer,currentBrightness); } #endif // _dimmer_NC_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CodeWizard Timestamp> // Run on Tue Aug 20 15:50:25 2002, version 3.00.52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 File: dimmer.H // // // Generated by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Version 3.00.52 // Copyright ?2001 Echel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ECHEL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OR CONDITION OF // ANY KIND,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OR IN // ANY COMMUNICATION WITH YOU,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SATISFACTORY // QUALITY,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 NONINFRINGEMENT, AND THEIR EQUIVALENTS. //// // Written By: // // Description: // ////////////////////////////////////////////////////////////////////////////// #ifndef _dimmer_H_ #define _dimmer_H_ //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storage. #define CP_STORAGE far offchip eeprom #define CP_CONST_STORAGE far offchip eeprom // Functional blocks need to store non-volatile state variables #define FBLOCK_PERSISTENT_STATUS_STORAGE onchip eeprom // Some variables do not need to be saved across reset #define FBLOCK_STATUS_STORAGE far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code here. // DO NOT EDIT the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generated code in these blocks // between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and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CP Access> #define _USE_NO_CPARAMS_ACCESS // //<Node Description String> // //<External Name> #define USE_EXTERNAL_NAME // //<Fblock Counts> #define NodeObject_FBLOCK_COUNT 1 #define switch1_FBLOCK_COUNT 1 #define lampActuator_FBLOCK_COUNT 1 // //<Total Fblock Count> #define TOTAL_FBLOCK_COUNT NodeObject_FBLOCK_COUNT + switch1_FBLOCK_COUNT + lampActuator_FBLOCK_COUNT // //<File List> // Implements Filename // NB Device Template: dimmer.nc // dimmer.h // Common Functions: c:\lm\Source\dimmer\dimmer\common.h // c:\lm\Source\dimmer\dimmer\common.nc // c:\lm\Source\dimmer\dimmer\Filesys.h // Node Object: c:\lm\Source\dimmer\dimmer\NodeObject.nc // c:\lm\Source\dimmer\dimmer\NodeObject.h // FBlock: c:\lm\Source\dimmer\dimmer\switch1.nc // c:\lm\Source\dimmer\dimmer\switch1.h // c:\lm\Source\dimmer\dimmer\lampActuator.nc // c:\lm\Source\dimmer\dimmer\lampActuator.h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The file directory has: // The template file, the value file, and the constant value file by // default. If you add user-defined files, adjust NUM_FILES // accordingly #define NUM_FILES 3 // The following code will be ignored if this Neuron C file is used // as a ShortStack Neuron C model file, because the expressions // within the following #ifndef/#endif pair are not accepted // when compiling a ShortStack Neuron C model file. // See www.echelon.com/shortstack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 ShortStack products. #ifndef _SHORTSTACK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Start <Alias Entries> #pragma num_alias_table_entries 11 // //}}NodeBuilder Code Wizard End /// // If all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are implemented with // configuration network variables, instead of configuration // parameters, you may choose to include FTP support for user_defined // purpose allowing transfer of user-defined files. You will need to // explicitly initialize the file directory in this case. // #define _INCLUDE_FTP // Set address table size to maximum (15 entries). You may reduce the // size of the address table as described in the Neuron C documentation, // however,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maximize the size of the // address table as resources allow. #pragma num_addr_table_entries 15 #endif // _shortstack #endif // _dimmer_H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