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RS232转MODBUS的标准?

楼主(2003-04-21):
本人在公司用UMC800,现在由于缺少这个标准,所以无法做一条通讯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或者是RS485转MODBUS总线

网友A(2001-11-10):
使用标准的RS232 3根线即可。2--3 3--2 5--7。

楼主:
首先我想谢谢JRW朋友!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两边都用RS-232 9针头吗? 在电气特性上有没有不一样的? 想请JRW老师能给我点详细的资料,谢谢!!!! 能不能传真给我呢? 传真号是:52521072----陆桂仙 再次感谢JRW老师!!!!

网友B(2001-12-21):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是不是接口间的协议怎么转都可以???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C:
modbus是一种协议,Rs232是一种物理接口标准。如何能转?

网友D(2002-07-10):
是胡说,modbus数据包可以通过rs232传送,也可通过TCP来传送。我不知道转是什么概念。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485总线是物理层标准,modbus是数据联路层协议,谈他们的转换实属概念不清,modbus协议挺简单的,用vb,vc只要不到一千行可以与之通信。我有详细资料,但我相信你的设备供应商也会提供协议文本。

网友E:
modbus协议既可以接485,也可以接232,我曾经485口转232口之间走modbus,一般供应商会提供协议,另外第三方产品也有,也可以如chendizi说的用vb,vc自己编.我曾经看见过,但我的水平没那么高.

网友F:
加一个亚当模块不就可以了,一端合UMC800连接,另一端通过232和计算机的COM口连接!

网友G(2002-08-26):
modbus的物理接口是RS-232,而modbus plus的物理接口则为RS-485。

网友H:
事实上应该这样提问题就清楚了: 使用RS232通讯口连接多个符合MODBUS通讯协议的的设备,怎样作? 采用常规的RS-232转RS-485通讯模块……便宜(或者买一个亚当模块)将RS-232物理接口转换为RS-485物理接口,就满足连接多个设备的连接通讯要求,然后按照MODBUS通讯协议分别与连接于该通讯线路的各设备分别通讯即可!RS-232不能连接多个设备进行通讯!

网友C:
我用过多串口卡,通讯还可以的~~~~ 凌华的C168 ,支持RS232多个设备 连接。

网友C:
各位,9针与25针根据不同厂家的标准是不是有不同的接线法?我就遇到BAILEY公司的端子模块与S7-400的通讯接线问题。技术人员给的和我们一般用的不同,但好几天了还没通讯上,我想是搞错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I:
给我100块,我给你写如何! 哈哈! 中国的程序员真便宜!真贱

网友J(2003-03-30):
什么是亚当模块啊?请问电脑里的控制平台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已有一台产品通过485转232和电脑连上了,可是不知如何进行操作请高手指教!!!hapn@mail.wzptt.zj.cn

网友K:
UMC800用的是RS485总线,如果要和计算机通讯,要用RS232-RS485转换接口,同时要对UMC800进行地址设置才能通讯

网友L:
我們公司有一嵌入式控制器,可做協議的轉換。 Modbus/RTU 從端的部分,已是標準化,只要編程,將非標準的 RS-232/485 設備的資料讀出來,放在下面的數列裡就可以了 iMemory_AI[] iMemory_AO[] iMemory_DI[] iMemory_DO[] 計算機上的圖軟体就可以透過標準的 Modbus/RTU 協議存取上面 4 個數列的資料,和你的設備溝通了。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modbus/modbus_download.htm

网友M(2007-08-30):
我公司已有现成的产品,MODBUS/RTU协议转标准RS232/485协议设备,就是在RS485转RS232/RS485之间加了个单片机处理数据格式的翻译。需要的发mail给我:zpliu@vip.163.com

网友N:
成广告集合了,没办法。。。

网友O:
RS232不是协议,只是接口标准,MODBUS才是协议

网友P:
对 很多人把这些混为一谈

网友Q:
modbus的物理接口是RS-232,modbus plus的物理接口则为RS-485。物理联接就可以!

网友R(2014-12-25):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485总线是物理层标准,modbus是数...

您好,可以把详细资料发一份给我么。。934773169@qq.com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2015-08-08):
我的设备输出是CAN总线协议,如何转换成modbus信号输出,输出接口可以是RS232或RS485,请求支援,有偿

网友S(2016-05-26):
RS232是物理接口协议,MODBUS是通信软件协议

网友T(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