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g

楼主(2003-04-21):
安川75千瓦变频运行室温到30度就报警OH1,风扇全好扇热片温度也不是很高1温度参数设置也正常~~~~问是何故??

网友A:
换块控制板确定下原因,最好工作在25+_3

网友B:
我修过几台30KW是因为模块旁边的小风扇坏了!!020-8156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