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和流体控制中的仪器仪表符号

楼主(2003-04-21):
有谁能告知如下符号代表的意思: 在管道和流体控制中有很多的仪器仪表,在提示时会用到很多的英文缩写,请那位有知道的告知在下,谢谢! YAL FIQR FT FE PI LCV LS RSV FIQ LA

网友A(2004-07-01):
这是ANSI/ISA标准的符号, 你可以搜索 P&ID ISA,能找到解释

网友B:
YAL:Y指事故状态 A指报警 L低位 即事故低位报警 FIQR:F指流量 I是指示 Q是累积 R是记录 即流量指示、累积、记录 FT: F指流量 T指变送器 即流量变送器 FE: F指流量 E指检测元件 即流量检测元件 PI:压力指示 LCV:液位控制阀 LS: 液位开关 FIQ:流量指示、累积 LA;液位报警 RSV:R指核辐射 S指开关 V指阀门我想你这个抄错了(指R) 欢迎指正

网友C:
你答得对

网友C:
仪表仪表的字母符号 第一位 第二位 A 分析 报警 B 燃烧 C 计数 控制 D 密度 E 电压 检测 F 流量 G 测量 H 手动 I 电流 显示 J 电源 K 时间 L 位置 低位 M 水分 P 压力 Q 数量 R 射线 记录 S 速度 开关 T 温度 变送 U 多变量 多功能 V 震动 阀 W 重量 Y 事故状态 Z 位置,尺寸 这是我从外文资料翻译过来的,可能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D(2014-06-13):
上海浩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高压,中高压管道连接件的供应商,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实业公司。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不锈钢碳钢卡套接头、过渡接头不锈钢球阀、仪表阀组、管夹、高压球阀、快速接头、不锈钢无缝钢管、软管总成等流体元件生产以及销售。

联系方式:电话:021-61399183传真:021-60911115 18721872815 QQ:2661170774

网站:www.haoliush.com

Email:haoliuhl@163.com

网友D:
卡套接头、过渡接头不锈钢球阀、仪表阀组、管夹、高压球阀、快速接头、不锈钢无缝钢管、软管总成等流体元件生产以及销售。

联系方式:电话:021-61399183传真:021-60911115 18721872815 QQ:2661170774

网站:www.haoliush.com

Email:haoliuh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