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升速时直流总线过压的原因?

楼主(2003-04-21):
请教变频器升速时直流总线过压的原因?

网友A:
可能电机反转时进行正转升速造成电容充电过压

网友B:
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C:
加制动单元。延长加速时间 有些可以,有些工况不一定管用。

网友D:
认为你需要好好看看现场,找到原因

网友E:
1.检查进线电网 2.检查弱磁点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