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3-04-21):
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油泵的控制回路中,能否将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直接接在变频器的起停端子上,实现接触器和变频器的同时起停?

网友A:
变频器一上电就能反应吗?好象要延时一下吧!

网友B:
变频器还在充电时就起动变频器则容易损坏变频器!!

楼主:
是否可以先让接触器吸合,给变频器送电,经过延时后再起动变频器?

网友C:
把接触器去掉把。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起停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都可以。以前的不行。

网友E:
这样做不正确。变频器停车的原则:先封锁IGBT输出,即给出停车命令;然后分断进线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