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之间用自由口通讯为什么不行!?

楼主(2003-04-21):
我用PLC自由口协议通讯,用串口精灵可以对其中任一个PLC收发数据均可,但两个PLC互联时就不行,请问哪个高手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线的占用分配不合理还是你没考虑?

网友B:
1、确定PLC通讯的协议无误, 2、确定PLC自由口参数设置无误。 3、通讯线路正常, 4、确定单向通讯正确接收。 4、* 延迟PLC的应答帧返回的时间或降低PLC通讯的波特率(如 120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