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的多串口卡

楼主(2003-04-21):
哪里有485的多串口卡8路/4路全隔离的

网友A:
我见过4路全隔离的,PCL-746+,是ISA总线的,不过每路都要跳线,像中断什么的,系统资源可能会不够哦;8路的没听说过,用RS-232多串口卡再加RS-232到RS-485的转换器吧!

楼主:
谢谢,可能我只能用485隔离转232,再接232的多串口卡了。

网友B:
我司有生产这方面的转换卡,有意联系021-64643858-8003 是4端口485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