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请教李侃老师!

楼主(2003-04-21):
我毕业设计为并行接口数据采集器的设计(pci)要求采用pci9052 前面的部分,比如信号调理、AD转换,我已经看过了, 可是遇到PCI部分,就没有什么头绪了, 请李老师指教一些学习方法!谢谢!

网友A:
现在有PCI开发原型板卖,原型板上已经把PCI控制电路部分做好了,并留有其他芯片的空间,这对开发PCI板卡非常有帮助。另外PLX,AMCC网站上都有PCI板卡的设计指南,Windriver有PCI板卡驱动程序开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