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关于MODICON 的求助

楼主(2003-04-21):
本人现有项目需要用MODICON PLC,系统规模为 DI:256 DO:144 AI:40 要求能与上位机组成监控系统,最好使用分布式I/O结构

网友(2002-08-04):
你好,你需要一个人机界面软件,比如IN TOUCH等,另外还 要通讯模快如S908等,具体型号参阅相应的手册,建议你使用别的品牌,因为MODICON早已经被兼并,替代产品为 QUTUMN系列.其实OMRON C200即可.

网友A:
懒鼠说这话有些缺德,而且外行。 Modicon公司做为PLC的发明者,目前被施耐德投资公司所收购。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干PLC了。 目前被施耐德收购的还有TE公司等,在PLC方面,属于Modicon系列的有Quantum, Compact, Momentum;属于TE系列的有 Premium, Micro等。 象这个系统用施耐德公司的Premium系列PLC非常合适,而且它的分布式结构无需通讯适配器,通讯速率12M。 详细问题可以向各地施耐德办事处或分销商联系。 施耐德北京总部的电话是010-65906907

网友:
猪猪说的没错,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你的系统点数比较分散的话,应该采用QUANTUM+MOMENTUM,构成MB+网络;QUANTUM内带MB口跟上位机通信。

网友B:
呵呵,怎么使用Modicon的不是鼠就是猪啊:)(开个玩笑)其实Modicon的东东除了价高外挺好的,如果系统可靠性要求高的话还可用双缆的DIO;至于组态软件选择就很多了。

网友C(2003-04-14):
我认为modicon的抗干扰能力太差,包括双缆的DIO

网友D:
TO:fans2003 依据何在?众所周知 MODICON(莫迪康)的PLC可靠性是最高的。

网友D:
分布式结构?你的物理分布什么样 ?

网友E:
可与我联系,MAIL:xjtitihu@yahoo.com.cn

网友F:
ABB PLC 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