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04-21):
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电机,先让它启动,等稳定运行后,再将变频器切换进去,让变频器控制电机,是否可以,变频器本身要做什么设置?

网友A:
当然可以,把变频器的启动方式设成跟踪启动。 不过我想不出你这样做的道理。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就有软起动的作用!!

网友C:
这样有实用意义吗?

网友D:
你是不是凭空想象的呀?

网友E:
转速跟踪方式启动可以达到. 但不明白为何如此呢? 要变频器有什么意义? 好像没这么干的.

网友F:
这样做不好! 电机稳定运转时,变频刚刚启动,这时候你想是什么状态?对电机何变频都不好。

网友G:
变工频切换用的着。但要转速跟踪方式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们电机是Y/2Y启动的,由于提高转速对生产有利,我想加一个变频器进去,不改动原来的线路,我估计变频器不能适应Y/2Y切换的过程,所以这么问了。 现在还想请教,若照各位所说,用转速跟踪,需要怎样设置(用ASC400系列或西门子MICROMASTER系列举一下例子),主回路是否要改动。或者取消Y启动,用变频器直接控制2Y状态是否可以(无转速反馈),可以的话,也请说明方法。再次谢谢各位。 我原是做计算机的,对电器一知半解,所以问出的问题可能有偏差,请指正。

网友B:
用变频器直接控制2Y状态是可以!最高频率应能满足要求!!

网友H:
没那么麻烦吗你只要把起动时最后一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当然变频器得设定为外控方式。

网友I:
取消Y启动,电机接成2Y,用变频器直接控制,。参数设置看具体情况:主要是加减速时间,转矩提升,最高频率等,最高频率一般不超过55HZ,具体看电机轴的质量和发热情况,频率太高可能电机过早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