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TSX 21C模块的定位不准确问题

楼主(2003-04-22):
我觉得这个模块不稳定,因为编码器返回的数据随着时间慢慢产生偏差 我想问问:能不能想想办法,哪怕换掉它也行呀,有没有其他控制方法?

网友A:
你说的是高速计数模块吗?我用过这个模块没有问题。也许是你的码盘有问题。 也没准是这个模块坏了,请卖你的代理商帮你换一个新的试试。

楼主:
先谢上面大侠的帮助,没错是这个模块。我曾经试着换过新的编码器,证明不是码盘的毛病。至于模块的代理商在法国不是很好办。 我用pl7 pro软件观察到当编码器轴在不动的情况下,当前的数在增加,好象是不规则的跳动,我怀疑是编码器线路受到了干扰。

楼主:
我听说高频虑波电容可以去除干扰,请问谁有高频虑波电容的工作原理呀 可以寄至 E_mail: ly_zwjhua@sohu.com

网友B:
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并一只0.01uf的旦电容可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