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如何设计才能抗干扰?

楼主(2003-04-22):
各位同行好: 请问如何设计控制系统才能做到抗干扰?它要遵循什么原则? 一般干扰源来自何处? 谢谢

网友A(2003-03-20):
据我的了解这几方面好象要注意的,系统的接地方式,电感类的接通和关断,强电和弱电电缆的分路捆绑,,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
谢谢朋友! 上次我的上位机和仪表485通讯还没搞明白,仪表表壳一旦接地就行,不接地就无法通讯。我用的不是双绞线, 而是一般屏蔽线。 难道是接触器产生的干扰?

网友A:
不排除这种可能,在接触器线圈上接上灭弧器看看!1

楼主:
今天我在现场,接触器都没有吸合时,仪表表壳不接地无法通讯,485A和485B的电压是大于5V或几十毫伏,而我的485适配器的正常电压范围是0.5到5伏。接地后在正常范围内。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做好屏蔽和接地,强弱电分开,一般干扰源来自电气专业以及接地不好引起各接地点电位不等。

网友B:
来自现场的干扰源很多,也可能包括设备自身。但并不要紧,你只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大多数问题都能解决:1、做好接地;2、改用屏蔽的一定要用,并做好单端接地;3、隔离,把容易被干扰的和容易产生干扰源的尽量隔离。 不知说的对不对,但我在现场遇到的大多数的干扰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C:
小徒弟说的很在行

网友D(2003-04-22):
有些特殊的设备产生的干扰很大,最好加滤波器,去高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