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于“lonwork智能网络图像传输研究”的资料吗??

楼主(2003-04-22):
急需,谢谢~~

楼主:
它的速度可以支持图像传输吗?

楼主:
为何没有人答复啊????

楼主:
有人可以指教吗???

楼主:
Lonworks是控制网不是数据网, 其带宽传图象实非所长, 你为什么非要用LonWorks去传图象呢? 有特别的理由吗?

楼主:
这是老师给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啊,我就是找不到有关的资料,才在这里找哦!!!

楼主:
LonWorks传简单的液晶点阵图是有的,做出来也很勉强, 做的人就在国内,不过资料我找不到 你到底传什么样的图象呢? 一般电视图象模拟信号是6M带宽, 按柰奎斯特抽样准则,抽样后的数字信号起码是6Mb/s(量化还先不算) LonWorks普通双绞线77.8Kbit/s, 最快1.25Mbit/s 就算你图象质量减很多,有损压缩,帧数减很多,网络只有点到点的两点, 网络速度也嫌太低了吧? 一般只有10M/100M的宽带以太网+MPEG压缩才可以做这种工作. 到底是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让你老师选这个题目给你呢?

网友A:
也许是想把控制和设备状态的传送统一到一个网络(lonworks)里, 比如打开一扇门,同时希望通过图像确认门的响应,可以用低分辨率的单色图像,...(猜测) 但是用lon,有点..,如本杰明所言,实非所长

网友B(2004-03-18):
FYI. ----------------------------------------------------------- Large Messages The LC709(L-Chip) allows to send and receive messages with a frame length of up to 8 KByte. This feature is fully supported by the ORION Stack, if the corresponding software support is enabled during stack initialization. This feature should be used if large amounts of data have to be transmitted (e.g. audio or video streaming) between ORION based nodes, since protocol overhead as well as system load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Yet, even in heterogeneous networks, where both ORION based nodes and Neuron© Chips are connected to the same physical channel, large messages can be transmitted since they will simply be ignored by the attached Neuron© Chips. However, note that the Hemming Distance of the EIA-709.1 CRC is reduced to 2, if 8 KByte frames are used.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